惠丰变频器

楼主(2014-05-27):
大家好!
  惠丰F1000-G 5.5KW 变频器,启动运行时无电压输出,但面板频率显示正常,过几秒就有电压输出了,在停机,立即启动变频器,运行正常,等的时间长点启动就得等几秒钟才有电压输出。请问大家这是哪一部分问题。

网友A:
参数设置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怎么运行时,停下来,在启动就就没事,呆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光藕初级5V电源有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最难搞。

网友D:
感觉像电容容量下降造成带载能力不足,这是我想象哈!

网友E:
惠丰的机子修了不少,楼主这种情况着实没遇到过,期待楼下的高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