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7):
请问各位老师:50平方的电缆最大可以允许多大的电流?可以带动几台30KW的电机?谢谢!

网友A: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接线方式,载流量都有变化,大概是在170A左右,两台就差不多了。

网友B:
给你资料自己看看吧

网友C:
    130A左右,视情况有变动.

网友D:
3楼资料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E:
三楼共享不错。大拇指一个。

50方截面电缆带三台30kW电机有点紧张。会发热。这说的是满载,所以,50m以内距离,也可以用。

网友F:
跟距离等等有关.

网友G:
与敷设方式、供电距离、材质等相关;
具体到电机,与负载率等又有关系。

网友H:
铜芯电缆和铝芯电缆安全载流量是不一样的,要看选什么线芯了,友情提醒!

楼主:
不知道3台电机可以运行多长时间?

网友E:
连续运行。线短(50m以内)就是连续运行。当然,如果三台电机均是满载(额定负载),将线缆截面再加大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