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7):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STM32单片机开发音频采集应用,运行程序后,发现存储的音频文件无内容。调试后发现
调用VS1003_ReadReg(SPI_HDAT1)读出的值不在256和896之间,无法执行后续的操作。请教其中的原因。以下是主函数的代码。谢谢!
u16 w;
 FIL* f_rec=0;
 __WaveHeader *wavhead=0;
 u8 *recbuf;
 u8 *pname=0;
 u16 idx=0;
 u32 sectorsize=0;

 RCC_Configuration();             //设置内部时钟及外设时钟使能
 if (SysTick_Config(720))     //时钟节拍中断时10us一次  用于定时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源配置
        //xRST =1

 Us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SPI_VS1003_Init(); //VS1003 初始化

 Delay_us(10000); //延时100ms
 SD_TEST();                         //SD卡测试函数

 disk_initialize(0);     //fatfs可以管理多个介质的分区, 所以把物理存储介质SST25VF016B标示为0区,相当于磁盘编号
 //VS1003_start();/*启动VS1003*/

 f_mount(0, &fs);     //将文件系统设置到0区

 f_rec = (FIL *)malloc (sizeof(FIL)); //开辟FIL字节的内存区域
 if (f_rec == NULL)
 {
     USART_OUT(USART1,"\n f_rec malloc error \n");
 }

 wavhead = (__WaveHeader*)malloc (sizeof(__WaveHeader));/*分配WAV音频头文件存储空间*/
 if (wavhead == NULL)
 {
     USART_OUT(USART1,"\n wavhead malloc error \n");
 }

 /*分配接收缓冲区内存空间*/
 recbuf = malloc (512);
 if(recbuf==NULL)
 {
     USART_OUT(USART1,"\n recbuf malloc error \n");
 }

 /*分配pname存储空间*/
 pname = malloc(30); //申请30个字节内存,类似"0:RECORDER/REC00001.wav"
 if(pname==NULL)
 {
     USART_OUT(USART1,"\n pname malloc error \n");
 }

 VS1003_start();/*启动VS1003*/

 while (VS1003_ReadReg(SPI_HDAT1)>>8);/*清空缓冲区*/
 pname[0]=0; //pname没有任何文件名

 /*开始录音*/
 recoder_wav_init(wavhead); //初始化wav数据

 /*创建音频文件*/
 //if (f_open(&fsrc , "0:/audio.wav" , FA_READ | FA_WRITE | FA_CREATE_NEW) != FR_OK)
 if (f_open(f_rec , "0:/audio5.wav" ,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FR_OK)
 {
   USART_OUT(USART1,"\n open error \n");
 }

 USART_OUT(USART1,"\n open success \n");

 /*将音频头写入文件*/
 if (f_write(f_rec , (const void*)wavhead , sizeof(__WaveHeader) , &bw) != FR_OK)
 {
    USART_OUT(USART1,"\n write error \n");
 }

 USART_OUT(USART1,"\n write success \n");

 if (f_sync (f_rec) != FR_OK)
 {
     USART_OUT(USART1,"\n sync error \n");
 }

 while (1)
 {
     w=VS1003_ReadReg(SPI_HDAT1);
     USART_OUT(USART1,"\n w = %x\n" , w);
 if((w>=256)&&(w<896))
     {
     USART_OUT(USART1,"\n enter if((w>=256)&&(w<896)) \n");
         idx=0;
         while(idx<512) //一次读取512字节
         {
             w=VS1003_ReadReg(SPI_HDAT0);
         recbuf[idx++]=w&0XFF;
         recbuf[idx++]=w>>8;
         }
 res=f_write(f_rec ,recbuf,512,&bw);//写入文件
 if(res)
 {
     printf("err:%d\r\n",res);
 printf("bw:%d\r\n",bw);
 break;//写入出错.
 }

 if (f_sync (f_rec) != FR_OK)
         {
             USART_OUT(USART1,"\n sync error \n");
         }
 sectorsize++;//扇区数增加1,约为32ms

网友A:
兄弟,看看硬件有没有 问题 ?
贴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