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问题

楼主(2014-05-27):
接近开关在通电前,被测物体已处于检测位置,那请问在通电后能有检测信号的上升沿出现吗

网友A:
如果这时候整个电气控制系统都没有接通电源的话,重新上电,可能会导致传感器上升信号丢失。
如果是设备停机而导致出现的现象,可以在程序里面做特殊处理。

网友B:
上升沿要在程序里做好

网友C:
看PLC是不是运行.

网友D:
呵呵;接近开关上电后,总会有一个OFF/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PLC是在正常工作,那么就可以接收到;
如果PLC也是一起送电,那么PLC在这个过程中还在自检,也就捕获不到这个信号;

网友E:
在通电后不能检测信号的上升沿

网友F:
你试试吧

网友G:
在plc还没运行时x的检测不会送入映像区,当然不会有脉冲了。

网友H:
估计是没有
上电是需要时间自检的

网友I:
     在程序里处理,有记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