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7):
今天维修一台台达VFD-B 11KW 变频器发现充电组烧坏,型号不显示了。请教各位大侠,11kw用多大的充电电阻

网友A:
11KW小鸡,要求不高,80W20欧足矣

网友B:
楼主不查一下其它有没有问题啊 比如接触器什么的

网友C:
充电电阻坏,应该附带检查充电继电器:听听有无吸合声?并且用万用表超低阻档(LOΩ)测量继电器吸合后的触点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