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7):
影响温度变送器测量效果的因素是什么?温度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影响到测量的效果,其中主要原因包括插入深度、响应时间和热阻抗增加对它的干扰,接下来深圳中航带着大家一起学习下:

温度仪表在测温时需要保持一定时间,才能达到热平衡。而保持时间的长短,同测温元件的热响应时间有很大的关系。而热响应时间又取决于温度变送器的结构和测量条件,所以,为了测量的更加准确最好选择响应快的传感器。

使用的感温元件越细,测量端的直径越小,那么热响应时间就越短,从而使得测量结果也更加准确。

在使用过程中定期对保护管进行检查机抽样,并做好清洁,因为灰尘会使指示温度变低,造成误差,从而影响测量结果。

影响温度变送器的测量效果的因素就是以上几点,希望大家在安装使用中都能注意,尽量使得温度变送器的测量达到最精确。

网友A:
除了楼主所说的这些,还有一些也需要注意:
一、受潮找出的温度偏低,这个特别是露天测量过程中,在雨季过程如果接线端子的密封不好,极易进水流入护套管内,此时水受介质的温度影响会产生水汽和蒸发凝析的平衡,如果被测温度超过100度,此时受蒸发水汽的影响,显示温度偏低甚至保持在100度左右不在变化。
二、接线的影响,大多数测温故障时现场温度传感器的接线端子处出现问题,热阻常常出现接线松动、接线脱离、引出线断裂等故障,热偶常出现接线端子处接线电阻变大造成温度剧烈跳变现象。
三、线路传输问题,这个在使用时间长久的设备中常常出现,比如线缆中间有接头处的问题更严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线缆的绝缘损坏造成的线缆信号短路、短路、对地、干扰、接头接触不良甚至出现不同线缆之间信号互串问题。

网友B:
    原因分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