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7):
想起时正是忘记,V信:firedphoenix_he
————————
千古最难觅知音
面山闻水思伊人

楼主:
华为的G700,照片效果比原来联想的差很多,内部没有照片硬处理的功能,大家将就看吧。近来上网少,才看到我秀我做这个栏目,马上到期,俺就做个尾巴好了。

这个项目是测试轻轨车辆牵引逆变器的,主要功能是给240KW逆变器加载、同时测试其网络逻辑等各项牵引控制功能。——以前专门跟KDRJL版主讨论研究过,在加载功能上,本质也是一个测功机。与一般测功机不同的是,这个牵引逆变器是一个总逻辑控制器、两路逆变输出,也就是说,直流母线上挂三个逆变器,一个被试、两个陪试,被试逆变器(牵引逆变器)输出做功时,两个陪试逆变器发电回馈;被试逆变器回馈制动时,两个陪试逆变器输出做功。

图片中的交流电动机组实际上有两套,4台120KW电机。电机4极,额定71HZ,2倍频运行最高约4000多RPM。今天测试电机高速空载,负载端轴承已经超80度了,电机问题正与供货商交流中。昨天轻载测试才到额定转矩30HZ。

计算机模拟机车车辆控制与被试逆变器CANOPEN网络通讯,另外被试逆变器之间也还COB网络协调联系。被试逆变器本身有防打滑防空转、牵引制动、级位换档等多种逻辑功能。

此项目的难点在于,车辆控制的CAN总线、被试逆变器的通讯协议是不完全公开的,需要去CRACK——当然,杀鸡不用牛刀,这种小事情,留给软件人员去做就得了(表情这里吹牛似乎不用交税);另外,因为被试逆变器是一拖二,陪试的两台逆变器协调,也是个问题,全靠模拟量控制,很可能两电机负载一轻一重,必须闭环——用通讯控制相对可靠,但两电机频率负载的调整毕竟也会有先后。

楼主:
系统框图

楼主:
控制接线图

楼主:
动力接线图

楼主:
只能给大家看个大概,其它细节图片属于公司资产,就不传了

楼主:
连这个也不让上传了,提示俺没登录,看来不是不允许发多帖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按下图所示的两种方法来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哦
方法一:

方法二:

楼主:
设备看起来太土,原因很多:设备调试中,外观设计可以说没有、配盘完全由年轻电工们完成,器件全国产并且不少是作坊出身,俺能做的就是电气匹配、柜门仪表开孔。相机、光线更不用提了——俺必须承认,俺是农民电工。

但这不妨碍俺亲手制做技术方案图:

楼主:
如果大家在哪里看到这副“漂亮”的系统图,一定要记得,这完全出手firedphoenix之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引,所以我再多发点儿

网友B:
这是一个共直流母线技术的电机对拖加载试验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当初跟您探讨过的那个项目。

网友B:
做的不错呦。共直流母线技术最好的特点就是节省电力资源,节省结构的制作成本。动态运行时,两台电机互相适应,对外界的影响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版主您的设备没法比,天上地下,看照片就知道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咳,设备的品质是一回事,解决方案、方法是另外一回事。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能因地制宜,用合理的技术手段解决工艺问题。这就很符合国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