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7):
其实是给做软件的曾经的同事做的驱动,他们对硬件相关东西不熟悉,让俺来帮忙做一个海事解决方案,并且写底层驱动软件。他们做数据库及上层的东西。——这些工作是俺偷闲做的,不涉及什么商业机密,可以完整共享给大家,顺便,希望高手给俺指点挑错。

毕竟,这是俺头一个C#的小程序,以前,俺是用VB的,属于最基础的编程者。

楼主:
好象提示我还没有登录,不让上传JPG,版主看看怎么回事?
那我直接上传C#项目吧,谁感兴趣谁自己下载看

RAR也不行?那算了,俺本来还想传完成这个,再传一个自平衡小车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点一下下图所指示的地方哦

网友B:
难道LZ就是下面这个Blog的博主?
http://blog.csdn.net/geekwangminli/article/details/7851673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博文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可以了,直接用JPG老是提示未登录,但头几个图片,我都是直接上传的。现在用单文件上传,是可以了。谢谢

楼主:
晚上到家里再上传源代码吧。

程序第一个实用点儿的功能是自动获取机器上实际存在的串口设备号。
第二个实用的地方,是我在程序中尝试了线程和事件触发两种方式,都可以完成通讯。用不同的方式,满足不同条件下的应用。
当然,这个小程序只包括232口2、3一收一发的功能测试,对于标准232的其它控制信号,都没做处理。相信对于工控行业,一般也够用了。

程序中,我原来错写了一句话,造成波特率无法更改,在这句话的影响下,我在XP下运行程序没问题,但在WIN764位下运行,直接蓝屏,现在已经处理了。

楼主:
为了给软件的同事说明白通讯的接线方式,说明0183协议,我写了这个东西

楼主:
这个是方案,大伙可以参考,并且多给俺提意见——这是对俺莫大的帮助

楼主:
方案做得很潦草,但毕竟是完全自己没有素材的情况下短时间促成的,对工控来说,又是这么小的不值一提的项目,也只能这样了,各位多喷,使俺进步

楼主:
好象这个才是最终版,上面那个界面是公司的,不是最终的

楼主:
原码,欢迎大家测试并提出问题。

楼主:
下面的是针对NMEA0183协议做了校验和检测,比较粗糙。因为跟同事说好的,解析、校验俺不负责。

楼主:
此项目没有用控件,采用SERIAL组件来完成

网友D:
学习一下,多介绍些

网友E:
serialport也算控件好嘛。
你的用VS2010写的,我们都没装VS2010。你可以做个发布,或者运行debug文件夹的exe,自带framework4.0的win7系统都可以运行了,否则得安装.NET framework

网友E:
打开关闭按钮里加上:
button4.Enabled = comm.IsOpen
当定时发送的时候,关闭串口会锁死吗?从代码中我没看到防锁死的方法。多个线程操作同一个资源,会并发冲突。关闭串口常常会遇到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关闭按钮里加上:
button4.Enabled = comm.IsOpen
当定时发送的时候,关闭串口会锁死吗?从代码中我没看到防锁死的方法。多个线程操作同一个资源,会并发冲突。关闭串口常常会遇到该问题。

多谢大侠指点。

我记得在测试的时候,似乎发送的时候停过串口,没发现异常——我在BUTTON3(关闭串口)里首先停了串口发送    StopTimeSend();。

多线程操作同一资源,在程序中似乎没有体现。我只是试用了线程读,便于以后进行多串口或者面对复杂任务时,合理分配计算机处理前台、后台的时间,并不是想多线程访问同一资源,那种线程间访问比较复杂,俺这样的初学者还没领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rialport也算控件好嘛。
你的用VS2010写的,我们都没装VS2010。你可以做个发布,或者运行debug文件夹的exe,自带framework4.0的win7系统都可以运行了,否则得安装.NET framework

SERIALPORT组件也算控件吗?我不够了解控件与组件的界限。我认为控件一般是有可视的人机接口的,但是我用的组件没有可视人机接口——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说起来汗颜,因为我编写这个小程序,就是给别人用来做源码参考的,至于编译运行……俺都还没尝试过表情,以后有机会慢慢向大侠学习

网友E:
回复 楼主:
Timer算控件吗?直接拖过来配置参数,跟直接new 个timer,性质一样的。一个可视一个不“可视”。其实控件属于组件,不纠结这样的概念哈哈。
我也忘差不多了,更谈不上大侠。以后有bug,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mer算控件吗?直接拖过来配置参数,跟直接new 个timer,性质一样的。一个可视一个不“可视”。其实控件属于组件,不纠结这样的概念哈哈。
我也忘差不多了,更谈不上大侠。以后有bug,可以一起讨论。

TIMER是控件。归根到底,都是一个“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