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 指令下,步进电机转动不能换向 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4-05-27):
DVP--PLC 运用上面的程序测试 步进电机,不管 S20 步后面有没有方向指令 Y1,步进电机都是朝顺时针方向旋转,唯一的差异在于有方向 Y1 的条件下 电机转动有停顿现象,没方向 Y1 的条件下,电机转动较平稳。
翻阅手册在 PLSY 指令后面的补充说明里有如下文字,
因此我怀疑是不是我没有在程序中定义 D1220 里面的K0、K1、K2、K3 之一,
请教高手:如果是的话,我如何在梯形图中定义它?
如果不是的话,能否帮忙判断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步进电机要换转动方向 必须先停止发脉冲信号
等到Y1换向之后再继续发脉冲
如果在发脉冲的时候换向,步进电机只会堵转。
当然在脉冲频率很低的时候也可以一边发脉冲一边换向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要换转动方向 必须先停止发脉冲信号
等到Y1换向之后再继续发脉冲
不停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要换转动方向 必须先停止发脉冲信号
等到Y1换向之后再继续发脉冲
不停不行吗?
系统要识别哪些脉冲是正向的,哪些是反向的

网友D:
PLSYi 不带方向输出,你可以通过置位或复位来设置方向,或者使用DRVI或SRVA指令

网友E(2014-07-04):
你好,我感觉是驱动器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的,你看下你的驱动器的接线有没有串上电阻!

网友F:
呵呵;PLSY指令不管方向的;
至于方向,确认你的驱动器设的模式是+脉冲加-脉冲还是脉冲+方向模式;

网友G(2014-08-28):
本人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是因为接端子的线不牢固,虚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