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7):
接修一台丹佛斯FC051P11变频器,测量主回路发现逆变模块已经损坏,拆下模块给板子正负极之间加500多V直流电,开始显示Err 84(变频器与LCP之间失去连接),过一会又显示AL47(控制电压故障 问题原因:24V直流可能过载-说明书解释)故障,并且主回路继电器循环吸合断开。后有把变频器风扇插上,上电风扇转,过一会儿还是显示AL47,故障可以前一样。下午上班看到开关电源处有灰尘,就用风机把灰尘吹干净了,再次上电还是显示AL47,断电之后把万用表表笔插在风扇端子上测量直流电压,上电风扇转,万用表显示电压为23.66V,过一会儿面板显示Err 84 ,一直如此。后又重新上电几次还是Err 84,按所有按键均无反应。再次断电之后,用手触摸到驱动板上CPU很烫手,温升不正常。请给位老师和高手给出建议,谢谢!

网友A:
LCP插头插座是否完好是否插妥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P插头插座是否完好是否插妥当啊?
明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