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工厂要我自制电容补偿柜子,算是电动机,总功率700kw左右,要什么配置,怎么安装呢?

网友A:
电容,空开,接触器,选择开关,无功补偿器,电流互感器,电流表,接线端子排,等等

网友B:
自己没有把握还是在外面购买。

网友C:
      切换电容器接触器

网友D:
意思是说楼主的工厂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电容补偿柜咯,领导发话,楼主什么都不懂,还照样得瞎干。
一两句话是很难说清楚的,楼主想办法找个补偿柜参照来制作吧,相信工厂的低压配电房里面电容器补偿柜还是有的吧。

网友E:
一楼说的差不多都必须的,还要配个柜子哦!

网友C:
     供电局检查功率因素吗?根据功率因素自动投切?

网友F:
电抗器,要自动补偿要加补偿控制器。

网友G:
向供电局下属单位买一个比较安全

楼主:
老板抠门儿,要自制电容补偿柜,但是本人对这个不懂啊!求最简单的方式安装,能看到使用了,至于功率因数,不考虑,只要有点用不出事故就行!

网友H:
没做过,就按“造船不如买船”这句话去做。

网友I:
在网上搜一下,应该有的,各种参数的计算都有

楼主:
看来还是要自己独立干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工厂要我自制电容补偿柜子,算是电动机,总功率700kw左右,要什么配置,怎么安装呢?

电容专用交流接触器(RMK25C/RMK30C~RMK95C电容接触器)、智能是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12路)、电流表、熔断器、电流互感器等

网友K:
直接在大电机旁放几个电容柜子,就地补偿好了,简单又使用。就是你麻烦点要去开启电容柜的。

楼主: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条件呢?估计是要自己做电容补偿柜,可能不会太大的电容,能不能直接和一个55千瓦的电机并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