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用电求助

楼主(2014-05-28):
工厂用电总容量为500Kw其中220v电热设备为450kw想用铝铠4x185mm2电缆不知够不够用,电缆长度为400米

网友A:
单相负荷总功率450KW?
三相电流保持平衡将是一个问题,建议使用250平方的铜质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负荷总功率450KW?
三相电流保持平衡将是一个问题,建议使用250平方的铜质电缆。
我厂准备用2根铝4x150平方的

网友B:
不够,距离太远

网友C:
220V电热设备宜三相均匀分配,可考虑单台功率大小和是否满负荷开机。

网友D:
450kW的总AC220V用电设备,是多少台呢?把他们均分三部分,用三相供电,就用不了这么粗的线了。

网友E:
距离有点太远了,还应该考虑三相平衡啊。铝电缆建议用2根4X150的电缆。

网友F:
不够,距离又有那么远。

网友G:
不够,太远,还要考虑三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