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32位的小数据,转成16位数据怎么转?
比如用32位表示的整数16,表示成16位表示的整数16,有什么影响,方法是?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直接取高位就行了。也可以用数据类型转换指令。

网友B:
正数应当好办;
负数若用补码表示,不知可否先取其绝对值,再改变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部是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