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公司一台Pro-face GP37W2-BG41 24V触摸屏和一台 韩国DONGBU 的Robot Controller通信的数据线,这个头是控制器端的插头,现在丢失了怎么能买到呢?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头?现在想做计划让公司采购,有没有个具体型号呢?
?

网友A:
呵呵;比较麻烦了;
DONGBU公司看能不能联系上吧;

网友B:
和法那科数控系统上的很像。

网友A:
插头能找到,还要考虑内部的线如何连接,所以还是先联系一下厂家;

网友C:
最好还是和厂家联系

网友D:
淘宝搜索 “36pin 插头”或“scsi 36pin连接器

网友E:
好象很多数据线是不能通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接线还能解决的,公司还有一台一样的设备,可以拆开看看,接上线,现在是想买个插头!

网友F:
直接找原来的供货商

网友G:
有一个某宝估计会有。

网友H:
插头好买  看起来和老式针式打印机 差不多

网友I:
这个要先问问设备生产厂家吧他们应该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