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最近说来也怪,连续几台靠单相风机散热的75KW变频器,由于启动电容故障,报过热,只能拆解出电容更换,顺便拍些板子的照片,不知是否有大师指导一下,以便学习提高。
这应该是滤波电容:
很想知道这块板子左上角的保险什么情况下会断,是过流保护码?
这一块应该是整流逆变吧,下面是散热片很重的。

网友A:
保险丝在开关管短路的时候会烧掉。

网友B(2015-03-25):
回复 网友A:
好像欧陆的变频器。
很多人认为保险管的作用是保护后级(保险管)电路损坏的,这是个误区,保险管一般只是保证短路电路造成的过电流,不造成连带过负载,损坏更多的元器件而应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保险丝都是保护上级的器件,不保后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欧陆的机子,多谢高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