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字分清RS触发器和SR触发器的区别

楼主(2014-05-28):
在PLC中或者一些逻辑图中遇到RS触发器和SR触发器,我开始还迷糊这,最后时间久了就总结几个字:后执行的置位、复位操作优先。

网友A:
就是置位、复位的先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置位、复位的先后吗?
不是,你了解RS触发器的原理吗?

网友B:
触发器是带记忆功能,也就是翻转。把原先的1变为0,哪个理解和数字电路中的触发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