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因为422口要与HMI通讯,程序调试时,监控是否可以通过三菱PLC通讯板 FX1N-485-BD来完成?上传、修改程序是否跟422一样的?

网友A:
记得不行.

网友B:
可以用FX1N-485-BD与触摸屏通讯啊

网友C:
不好用485,你可以扩展个422或是232的BD板来和编程软件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422的扩展还是原来的通讯编程电缆?

网友D:
呵呵;换成FX1N-422BD,还是用原来的电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422口要与HMI通讯,程序调试时,监控是否可以通过三菱PLC通讯板 FX1N-485-BD来完成?上传、修改程序是否跟422一样的?
监控PLC程序只能走编程口协议,而编程口协议只能从编程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