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以前电控柜上面有一只触摸屏一只PLC之间相互通信,现在想在离现场500米的办公室再加一只触摸屏对现场的DR60A通信,如何接线?求各位大师 吧友指点。

网友A:
要看屏是否支持了,威纶通的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和原有的DR60A通信正常,现在DR60A还有一个485口,这个口子如何和第二个触摸屏通信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触摸屏选择485口通讯,通讯参数设置一样,试试

楼主:
谢谢 我试试  ,我刚给你发站内信了,不知道能不能加你QQ 继续交流一下,我今天也是为了这个问题注册贴吧,不一定经常上, 我是搞了几十年底层控制的工程师,底层控制还是很好地,就是对现代的信息处理不是很了解,希望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B:
屏与屏之间可以考虑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C:
距离有点远,估计485通讯是好的选择。参数设置要看mcgs的说明书或者帮助,有各种型号plc的通讯设置。

网友D:
500米  485通讯就行了
刚刚做完一个类似的
通讯距离35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