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菜鸟请教:控制步进电机时,DVP--EH2  是用集电集开路(共阳极)还是PNP(共阴极)输出呢?

网友A:
有的步进都支持

网友B:
呵呵;国内销售的输出一般都是NPN的,也就是集电集开路;

网友C:
我们的设备正好用过EH2控制步进电机 我们的接法是COM 接0V  就是共阴极

网友B:
呵呵;对于晶体管的PLC输出来说,一般用NPN及PNP来表示,也可以说成源型/漏型;
共阴/共阳的说明一般是对数码管的,硬套在PLC上也说的过去;
楼上的说COM接0V,这个应当叫共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对于晶体管的PLC输出来说,一般用NPN及PNP来表示,也可以说成源型/漏型;
共阴/共阳的说明一般是对数码管的,硬套在PLC上也说的过去;
楼上的说COM接0V,这个应当叫共阳;

感谢矫正

网友D:
台达PLC晶体管输出是NPN输出,所以驱动器上面是共阳接入,电流方向是电压流经输入正端,由输入负端流出,经Y点流入PLC输出COM端;COM端接DC0V.

楼主:
谢谢,又学了一点东西。

网友E:
一般是NP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