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我的dell电脑可以用网线上网,但是用网线去连proface触摸屏就连不上了,用网线上网的一下就连上了,应该网络驱动没问题,但是去连proface触摸屏就一点反应都没有(网线是好的),有谁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期待大家的回答和分享,谢谢!

网友A:
两个部分是否在同一网段内。上网如果是自动获取,肯定连不上屏。

网友B:
估计没整固定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