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首先感谢各位网友对《变频器的霍尔传感器问题》的解答,你们的回复令我受益匪浅,再次感谢,今天新买的两个霍尔终于到家啦,装上以后试机,一切正常,电压电流都平衡,由于霍尔传感器是安装在V,W两相,而U相的电流是通过V相和W相的电流计算出来的,由于霍尔不正常,导致计算出来的电流值有偏差(个人觉得应该是小了),通过反馈,导致变频器加大了U相的输出电流,从而照成U相模块损坏,U相模块的两次损坏都是短路性损坏,并没有炸裂,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还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A:
楼主变频器是什么模式?是矢量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VF

网友B:
祝贺楼主成功修复!
楼主的再次发帖也值得称赞,做事善始善终,使大家知道结果。

网友C:
那里诉苦的就把这个喜讯放回那里吧…要有始有终…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及时反馈结果,期望最终的结果,当然,楼主没有消息才是好消息,证明U相没有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