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14-05-28):
现场模拟模块采集的整数怎么转换成32位的浮点数呀,具体是通过什么换算得到的?谢谢大师了

网友A:
调用FC105 设置上限下限 就可以了

网友B:
200的还是30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30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实在那个库里面吧?如果本身我自己编了一个FC105的功能,那我在调用库里的FC105,我编的那个FC105是不是会被覆盖?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自已编写的 哪是FC 类型的功能块 也叫子程序 像西门子200哪样子 不分有任何影 响

网友C:
L PIWxxx
ITD
DTR
T xxx

STL

网友D:
you 没有win8可以用的s300编程软件?求发我一份mp769372296@163.com
谢谢各位的帮助分享。

网友E:
六楼正解    人家只要转换成实数     不要搞其它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