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的GX软件注释都是这么大一块么 写的标注才两个字 太占地方了

楼主(2014-05-28):
如题 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A:
可以选择显示行数的

网友B:
换台60寸的显示器试试

网友C:
改变显示属性。

网友D:
这种显示分9和11触点,选一下显示11触点看看。

网友D:
再选一下软元件注释行数,选择1行就行了。

网友E:
觉得5楼介绍的方法,可以减少占用。

网友F:
5楼的方法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 可能我的软件问题 还是我设置的问题 我的菜单栏里有“显示”但里面没有注释行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行数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行数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抱歉 可能我的软件问题 还是我设置的问题 我的菜单栏里有“显示”但里面没有注释行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土豪专利 搞不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4X8 3X5那个选项么 那个不是我要的效果 谢谢咯

网友D:
回复 楼主:

网友G:
这个有点
我刚才看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吧 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G:
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吧 真没有
难道是版本不对?我现在用的是8.86,以前用的没有在意。

楼主:
估计是版本低了

网友F:
14楼说的很好。

网友H:
5楼的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