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公司有一台平移车,需要来回移动(正、反转),本人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来调节速度,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平移车只能在一个方向实现可调节速度,另一个方向怎么调节电位器都无动作,变频器是ABB ACS355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电位器只能做单方向调速,要实现正反转还要用外部控制变频器。调节变频器工作模式,改为外部控制,频率给定模式为外部模拟量,变频器上有正转和反转端子,这样既可以了。
+2

网友B:
楼主要用电位器改变方向?
查看设置

网友C:
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你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要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正反转都要定义端子来实现正反转控制的条件

网友E:
赞同楼主1的说法。

网友F:
查看设置,正反转的接连控制线路。

网友G:
变频器的开关量端子,一定会有一个控制正反转开关信号的。不同的品牌,形式不同,但一定会有。要看说明书的详细介绍。

网友H:
电位器给定速度,用端子或面板(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这功能,仔细看下说明书,控制方式可以设置为面板或外部端子或远程[一般指通讯],频率给定方式也可以设置为面板或外部模拟输入或远程[一般指通讯])上的正转/反转改变方向,不同变频器的接法不同,控制方式不同;的的变频器还可以通过-10V~0V-10V模拟电压,当给定负的模拟电压时反转,给定珔的模拟电压时正转.

网友I:
      大多为外端子控制,改变转向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由于出差无法上网,没有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电位器给定速度,用端子或面板(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这功能,仔细看下说明书,控制方式可以设置为面板或外部端子或远程[一般指通讯],频率给定方式也可以设置为面板或外部模拟输入或远程[一般指通讯])上的正转/反转改变方向,不同变频器的接法不同,控制方式不同;的的变频器还可以通过-10V~0V-10V模拟电压,当给定负的模拟电压时反转,给定珔的模拟电压时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