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种驱动器,上面的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5-29):
这个驱动器能驱动SANYO DENKI 步进电机吗?电机出线有6根,驱动器出线只有5根。

网友A:
看起来年代很多了,当收藏了

网友B:
日本三洋步进电机,见过实物,没用过。

网友C:
驱动器是韩国 AUTONICS 同款的;

网友D:
电机上面的英文不是写了吗 步进。。电机 和驱动器

网友E:
电机和驱动器不是1套,电机是二相的,1.8度,驱动器是5相的。个人认为,我不能保证我所说的可靠性。

网友F:
步进电机 5线和6线其实在单级驱动的时候 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如图
但是你图中的电机 能不能用 我也不敢肯定

网友G:
三洋的电机

网友E:
有可能是7楼所说,这样的话驱动器就不是5相步进电机的驱动了。很早前有见过类似的接法。对不住!

网友H:
步进电机

网友I:
这个不是日本山洋步进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