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一、概述
  全国各油田的油井,井下的储油量是发生变化的。在油量不能使抽油机设备满负荷运行时,就必须采用变频控制,将抽油机的冲次降低,调整到油量能满足的速度,使每一口油井都能根据油量的多少设定速度。这种方式即减少现在向井下注水的方式,又能使各油井持续不断的抽油,即节约了因注水所耗的电能,又省往因不满负荷而多耗的电能,可称为是一种省时省力节能高效的方式。将大大减少采油本钱,是值得推广的一种方式。

二、市场远景
    油田抽油机市场,就大庆油田就有几万台抽油机,辽河油田有几千台抽油机,胜利油田有一万多台抽油机,还有吉林油田,中原油田,江汉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吐哈油田,长庆油田等,固然在各油田已经配套使用了很多变频控制,但占总量是很少的,大约只占总量的5%,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安装变频控制,各油田每年都在分期分批进行安装改造,但需要的缺口很大。要实现抽油变频自动化,就必须分期分批进行落实,大部分的油井都需要变频控制,市场潜力巨大,采用变频控制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而目前全国各大油田采油厂,采用变频控制的抽油机数目,随着采油厂的需要,也正在逐渐增加变频器的用量,采用最多的有大庆油田,辽河油田,胜利油田等,目前油田采用的变频器有ABB、西门子、富士、加能IPC、等品牌。

三、节能方式
在分析油田抽油机节能控制柜节能方式的时候,首先来看油田抽油机节能控制形式有哪几种?由于梁式抽油机的运行状况并非是恒转速状态,其运行状态是:上冲程时,电动机是处在耗能状态,下冲程时,电动机则处于发电状态,在使用变频器时,为使变频器能够持续运行,就必须将电动机发出来的电能开释掉。第一种方式是外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把电能消耗在电阻上;第二种方式是采用回馈制动方式,将电能回馈到原电网。在油田抽油机上选用第二种回馈制动方式,是实现节能最大化的方式,也是首选方式。

四.工作原理及控制方法
对于中、低粘度原油,高含水量的开采井,抽油机理想工作方式应为“慢上快下”、“慢上”有利于进步抽油泵的布满程度,有利于进步每一冲次的排液量,同时“慢上”能有效减小悬点的附加动载荷,从而减小冲程损失,改善采油设备的工作条件,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快下”有利于抽油泵固定阀的及时封闭,进步泵效,节省时间,进步单位时间的采油量。
对于高产井、高含水井,可把频率上调,适当增加冲次,以实现“快上快下”增加产液量30%左右。对于底产井,在现实实验中发现假如进步冲次,排液量不增反降,而降低冲次则排液量反而增加20-30%左右,同时节省了电能,延长了抽油机、油管、油杆的寿命,其经济效益是惊人的。总之,对于不同的工况,公道的选取运行参数,使油井的供采关系达到平衡,达到增产节能的目的。
使用PMD系列变频控制后,抽油机电动机四象限运行(如发电状态)时吸收回路及放电回路,在PMD系列变频器中电路引进回馈单元电路。正常工作时回馈单元电路不会工作,在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使母线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回馈单元开始工作,通过IGBT三相SVPWM逆变,将直流母线上的再生电能回馈电网。此种设计更能适合抽油机控制,节能效果更加明显。

五、PMD系列变频器的功能特点
   ●具有工频,变频手动和自动运行的工作状态,可实现无人职守。
●调节冲次,(1~15次/分钟)可单独调节上下冲程占用时间。
●低产井在不使油井排液量下降的基础上,综合节电率40%以上。
●在不扩容电网的情况下,增加装机容量40%。
●功率因数补偿功能,功率因数COS∮>0.996。
●具有软启动,软停机功能,减少机械冲击,大幅度减少启动电流,有效的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具有进步功率因数,降低无功损耗。
●具有参数设定和显示功能,在变频调速状态显示:冲次/分钟﹑上行程频率﹑下行程频率﹑故障代码等参数,同时可显示输进电压﹑输进电流。
●保护功能齐全,过电压﹑过电流﹑低电压﹑过载﹑过热等智能监测。
●系统可全天候野外工作,设计有良好的透风散热﹑防雨﹑防盗﹑故障率低寿命长(十年以上)。

网友A:
十年以上 看样子很好啊 变频器不用电容吗

网友B:
有关磕头机的变频器应用,10年前就方兴未艾了。他的特点是有半个周期自由落体,半个周期驱动。用变频器控制当然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