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原系统是霍尼韦尔C200,热偶进柜通过端子接入C200温度输入模块。先需要将此热偶信号同时显示与另一个PLC系统,打算在输入端子并联一路信号 送入温变,温变输出接入新系统,但不知在热偶输入端并联温变,会不会对元系统的指示产生影响?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可以发帖子了吗

网友B:
并联就相当于增加了负载,当负载不超出其使用范围,影响不大,但多少会有一些。

如果怕受影响,可以热电偶输出接一入两出的变送。

网友C:
热电偶一带二是可以的,但前提是接收模块的输入电阻够大,对信号的影响就小。模块大多用的是高输入阻抗的运放,所以一偶并二对信号的影响不大。如果热电偶先进温变,再从温变分为二路信号更合理。

网友D:
好象是可以的,误差就没关注过了

网友E:
我之前在现场把K分度的热点偶信号并入氧化锆氧量计的热电偶输入端子,结果是热电势降低,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进温变最合理,但是进温变出来的是4-20的信号,原系统模块是热偶输入,那就要更换模块,费用就比较高了。

网友C:
就你的应用一支热电偶偶并联模块和温变是可以的,因为模块和温变的输入级大多用的是高输入阻抗的运放,一支热电偶供二路使用时,其分流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有条件时你可在并联前和并联后,对同一温度值或者送一个热电势进行测量比较,看其误差情况,这样你心中就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