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节流式流量计的安装注意事项

1.
对流体和流动状态的要求:可以测量压缩流体和不可压缩流体;
流体必须是牛顿流体,
而且在物理学和热力学上是均匀的单相的流体;
流体要充满管道,
管道内的流量应该不随时间变化,
或者实际上只随
时间有微小和缓慢的变化,不适合测量脉动的流量。

2.
管道条件:保证在紧邻节流装置上游,管道内流体流动状态接
近典型的充分发展的紊流流动状态。因此需安装一定长度的直管段
(一般上游侧
10D

下游侧
5D

节流件在管道中的安装应保证与管
道同心;夹紧节流件用的密封垫片
(
包括环室与法兰、环室与节流件
和法兰取压的法兰与孔板之间的垫片
)

在夹紧后不得突入管道内壁;
为保证节流装置上下游直管段要求及垫片要求,
一般厂家都将直管段
和孔板及取压方式配套做好。所以管道条件容易保证。

伴热一般是用于外界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的,
还要检查差压变送
器和压力变送器导压管线保温情况,
检查保温箱保温情况。
差压变送www.jslkyb.com
器和压力变送器导压管内物料由于处在静止状态,
有时除保温以外尚
需伴热,
伴热有电伴热和蒸汽伴热。
对于电伴热应检查电源电压,保
证正常运行。
蒸汽伴热是化工企业最常见的伴热形式。
对于蒸汽伴热,
由于冬天气温变化很大,温差可达
12
℃左右,仪表工应根据气温变
化调节伴热蒸汽流量。
蒸汽流量大小可通过观察伴热蒸汽管疏水器排
汽状况决定,
疏水器连续排汽说明蒸汽流量过大,
很长时间不排汽说
明蒸汽流量太小。
蒸汽流量调节裕度是很大的,
因为蒸汽伴热是为了
保证导压管内物料不冻。

网友A:
自己对流量计也挺熟悉,就是不知道谁有测介质不满管的办法,知道的大神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