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37KW

楼主(2014-05-29):
带载运行后报SCF1故障,拆掉电机空载运行正常,显示到50HZ,输出电压只有220V,而且三相很平衡,不知从哪儿下手?

网友A:
记下参数,回复出厂值试一下。

楼主:
检查下参数没问题,恢复出厂值后也是一样情怳,用万用表简单静态测量了下驱动电压±10V正常,运行后测量负正2v左右。怀疑:一,驱动老化?二.模块老化?这种情怳没碰到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是驱动问题和模块问题,之前就有这样的问题过,驱动部分为重点,模块的话有一个坏就全体罢工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驱动和模块还有电流检测部分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