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我开发了一个仪表,配置了一个直径40MM200线的码盘,码盘在光电开关中间转动时无法发出脉冲信号,用一个细缝挡板遮挡光电开关后使发光变窄后码盘可以正常工作,但码盘靠细缝挡板非常近,经常刮,远一点就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受自然光强弱的影响非常大,哪位有什么高招,使码盘能正常工作且不受自然光干扰,求助,谢谢!!!

网友A:
  要红外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红外的,H92B4,怎奈日光中也有红外光。仪表可做到避光但无法做到完全隔离光。

网友B:
带黑色滤波树脂的红外二极管

楼主:
什么是IMS,一只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C:
回复 楼主:
www.chinasensors.com.cn 价格跟欧姆龙差不多

楼主:
我上了你的网站也看了检测视频,好像不错,但不能说明问题,首先你的测码条挡光与遮光各是1MM,这种条件下我用普通的光电开关一样能达到您视频的效果,请用0.2MM的线(一根粗头发丝)从凹槽中走一下,看看能计数不,如果能我们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