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模拟量电流输出模块需要调scaling进行校准,scaling范围是0~2000,软件默认1000,量程范围是+/-20mA,输入电流是-20mA,实际结果是-32651,理论结果是-32768,需要修改scaling采样值校准,这个应该怎么样算?允许的误差范围是+/-0.1%

网友A:
     允许的相对偏差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_0.1%

网友B:
你的允许精度应该是工程量精度吧,而不是转换来的数字量精度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
  需要修改scaling采样值校准,可以改scaling采样值来凑试,看反馈结果再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
  需要修改scaling采样值校准,可以改scaling采样值来凑试,看反馈结果再修正。
呵呵!搞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