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本人是高校在读学生,想请教各路大神们,PC机怎么想伺服电机直接发送指令,达到速度,位置的控制啊??
就类似以基于PC,集成PLCopen运动控制的数控系统!!真心寻求会的大神们,指导一下~~O(∩_∩)O谢谢啦~~~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有可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是高校在读学生,想请教各路大神们,PC机怎么想伺服电机直接发送指令,达到速度,位置的控制啊??
就类似以基于PC,集成PLCopen运动控制的数控系统!!真心寻求会的大神们,指导一下~~O(∩_∩)O谢谢啦~~~

买带通讯的伺服,然后依照厂家给出的通讯协议使用高级语言编程。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一,加装运动控制卡,有专门的驱动包,运动控制卡接入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端口;
二,使用运动控制软件,如MACH;它由并行口输出控制信号,控制信号接入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端口;
三,自已动手编写驱动包,驱动并行口;
四,带通讯的伺服驱动器,当然需要编写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谢谢回复!老板让我用VS编一个类似于西门子S7-200的控制界面,他说PC可以直接通过网线与伺服电机
相连,我不太懂PC怎么向伺服发信号,真的一根网线就可以???串口通信时什么样的?O(∩_∩)O多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谢谢回复!这样的伺服很多吗??一般的伺服电机是不是都没有自带通讯。多谢大神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回复!我可能不太会用到运动控制卡,得自己编写程序,向伺服电机发指令。其实我也不太了解
运动控制卡是什么,怎么用~~多谢大神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回复!我可能不太会用到运动控制卡,得自己编写程序,向伺服电机发指令。其实我也不太了解
运动控制卡是什么,怎么用~~多谢大神啦
那你就用通讯吧,买带通讯接口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