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一台汇川变频器不显示,检查发现震荡芯片,开关管,电流采样电阻已损坏,更换后仍不显示,测量发现,震荡芯片的8脚没有5V输出,震荡芯片是好的,已单独给震荡芯片通电检查8脚有5V输出,而且是在电路板上没拆下来的情况下通的电,所以判断震荡回路应该没问题,7脚的供电电压在10到14V之间来回跳动,请问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稳压回路有问题,太明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压管、431及周边电容电阻都换了,有点怪。不知道是那里没有查到。以前碰过这种情况,是电容问题。

网友B:
耐心一点,无显示在整个故障中还是比较好修的额。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稳压回路画个图出来,看看都有哪些元件,还有变压器的副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这个也得好好查查

网友C:
汇川的我也碰到过一次,几乎所有元件都换遍啦,还是不行,最后只有放弃,当时怀疑是变压器会拉,无奈没有变压器代换。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2880
按此法很快能判断出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看看变压器和自供电压

网友F:
按道理开关,开关管损坏的话,就是稳压环节失控引起的。你查看下,开关变压器的一次绕组有没有530V直流,之前遇过开关管炸了,连带电路板线炸断了,而且是断在电容之下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网友G:
8脚的5V只要是启动电压达到16V,再没其他条件应该有输出的,而连接到电路板上后没有了5V输出,检查一下8脚对地的电容或其他回路有没有被拉到地吧。

网友H:
检查一下从P端到7脚的降压电阻,还有7脚的电容,和后端的稳压电路,一般都是这几个问题的,10V到14V跳变说明电源部稳定。

网友I:
看看变压器有没有坏啊

网友J:
汇川的变频器电源驱动板应该是多层板,开关电源炸元件的话要注意线路板的隔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