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V5-H系列380V 1.5KW,送来是炸模块,三台均炸,电容发胀。拆掉坏件,上直流530V,显示EPCU(意为CPU受干扰,寻求厂家帮助),复位后能运行,多次反复上电情况相同。连换三台主板上去试,完全相同,可见其真受CPU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反之就是驱动板故障了,从业以来还真没试过驱动板哪部份故障能引起主板报这种代码的,百思不得其解准备放弃时偶然间真相大白。猜猜看,二天后公布,呵呵。
我敢说如果您猜对肯定修过此类机,如果没修过此类机再高手也猜不对,试试。

网友A:
楼主是吊大家胃口啊,也不发图,也不干啥的,真心表示无语啊,就算你公布了结果,那又如何啊,大家会受益很多吗,还要两天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吊大家胃口啊,也不发图,也不干啥的,真心表示无语啊,就算你公布了结果,那又如何啊,大家会受益很多吗,还要两天后???
不好意思啊,我也是第一次发这种猜猜我是谁的帖。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可能会有不同的领悟。

网友B:
电流检测电路?LM339??

网友C:
蓝海华腾的拆掉模块,单独给驱动板通电都会报EPCU,复位就好啦,修复驱动板,装上模块就不报啦,这应该不算故障。

网友D:
中山宇峰在吊大家胃口呢,不过还真把我的好奇心吊起来了,蓝海华腾的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期待楼主的详细解答!

网友E:
宇丰兄弟 记得一定要回来公布啊

网友F:
是没有装模块的原因吗

网友G:
一定要等到结果。

网友H:
这纯粹是在吊胃口,算了,小弟我就先抛个砖头吧!
我遇到过两次,报CPU故障的,一个例子是台达M系列2.2千瓦,不定时报CPU干扰,可以复位,查到最后,是排线接触不良(具体是哪根没往下查)。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富凌的37KW,也是不定时跳CUP干扰,最后查出来是跟机壳的底线没接!

网友C:
两天了,楼主是否可以公布正确答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天了,楼主是否可以公布正确答案呢?
确实是没有故障!其实您在4楼的回复基本正确的。说明你接触过这种机型。
说下我的发现过程吧:通DC530V老是不正常,想着通DC300V看是报什么,报出的是LU说明正确,接着我又通上DC530V(我的电源是单相出来一路AC220V 一路AC380V,整流及滤波是共用的,通过变压器输出的切换开关转换),切换时前面通的DC300V还未放完电,此时不再报EPCU正常显示频率!如此方式试几次均正常了,这一瞬间我明白了怎么回事,果断装上模块装上电容试机正常,收款。

为什么直接通DC530V就会出错呢?我想是因为电容,拆掉电容后,电压变化率高变频器应有相关检测判断电路,报出的故障代码属于故意误导维修者,当装上电容时电压呈一定的斜率上升符合其判断。

为什么设计者要设计成这样呢?可能是他们知道用的电容本身质量不好,用过一段时间当容量降低很多后刚上电时整流后的电压上升率会提高,于是报错。故意报出怪代码是方便你们寄回厂里维修好收费。

以上只为个人推理未经证实,有更专业的人士可发表高见

网友I:
回复 楼主:
在维修汇川MD320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装上滤波电容就正常。

网友A(2015-02-07):
回复 楼主:
昨天接手一台蓝海华腾45KW机器,搞定电源之后也是上电报E.PCU,复位可以玩表情,现在差了一个配件,装好之后实际验证下表情,另用示波器测它的驱动波形,真是很漂亮

网友J: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网友K(2016-01-21):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整机测试,也是单相DC,有时候放在那里,也会显示这故障,不知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