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手动按钮 X19  自动按钮X20  复位按钮X21  急停按钮 X22     X1   X2   X3
  输出  灯1(Y1)  灯2(Y2)  灯3(Y3)

要求:当按下(点动按钮)X20时, 开始计时,10秒后灯1(Y1)点亮   ,灯1(Y1)点亮10秒后熄灭,熄灭的同时开始计时,

计时10秒后灯2(Y2)点亮   ,灯2(Y2)点亮10秒后熄灭,熄灭的同时开始计时,

计时10秒后灯3(Y3)点亮   ,灯3(Y3)点亮10秒后熄灭,熄灭的同时开始计时,

计时10秒后灯1(Y1)点亮   ,如此循环。

按下手动按钮X19后  按X1按钮灯1(Y1)一直亮,按X2按钮灯2(Y2)一直亮, 按X3按钮灯3(Y3)一直亮

当按下急停按钮后所有灯都熄灭,但计时的时间还需要保持在哪里,不能归零,再按启动按钮时,接着急停的时间再计时循环。

复位按钮只有在开机通电时,按下急停按钮时,手动转自动时  有用。在正常运转时。按复位按钮没有作用。

请问这个程序怎么样写。PLC梯形图。

网友A:
要说明是用哪家的plc,另外程序很简单,自己弄比较好。

网友B:
自己花些时间写比较好,先理顺要求。

网友C:
这个程序要用6个积算型的定时器,应该是比较好搞的,你把思路整理好了,画个流程图,你试试一定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帮个忙吗???画个流程图,让我看一下是知道画的.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样画.刚学PLC .水平还是菜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是不会写后面这两个要求:

当按下急停按钮后所有灯都熄灭,但计时的时间还需要保持在哪里,不能归零,再按启动按钮时,接着急停的时间再计时循环。

复位按钮只有在开机通电时,按下急停按钮时,手动转自动时  有用。在正常运转时。按复位按钮没有作用。

网友D:
建议你百度搜一下 PLC进阶三十六式,这篇文章可以系统的告诉你如何学习

网友C:
真的不会传图,但我有点想法,把手动用m1,把自动用m2,把急停用m3,把复位用全部停。在自动m2的点串m3常闭点加自动程序,积算型定时器是t250开始的fx1n的只有6点是100ms,当急停按下时m2合,断m1,m3合,当按下自动按钮时 断开 m3那就开始自动,但此时不能开启手动,只能急停。如要手动必须按下复位按钮后开手动允许,当手动了,按自动行的,急停会转自动但由于m3的常闭断开了不会真自动,必许在自动按钮按下时把m3复位了才行。
   就那点建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我看得不是很懂,但是我会反复的理解你写的每一个字的,不停的试验.直到成功为此.谢谢你的解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非常感谢.我马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