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接地线的好处-接地线的方法

 电气装置的下列金属部分需要接地线

  电机、变压器、电器、手携式或移动式用电器具等的金属底座和外壳。

  电气设备的传动装置。

  屋内外配电装置的金属或钢筋混凝土构架以及靠近带电部分的金属遮栏和金属门。

  配电、控制、保护用的屏(柜、箱)及操作台等的金属框架和底座。

  交、直流电力电缆的接头盒、终端头和膨胀器的金属外壳和电缆的金属护层、可触及的电缆金属保护管和穿线的钢管。

  电缆桥架、支架和井架。

  装有避雷线的电力线路杆塔。

  装在配电线路杆下的电力设备。

  在非沥青地面的居民区内,无避雷线的小接地电流架空电力线路的金属杆塔和钢筋混凝土杆塔也需要接地线。

  电除尘器的构架。

  接地线简介

  组成:低压接地线主要部件由保安钳、跨接短路线、接地尾线、接线鼻、汇流管、接地端线夹等组成。

  特点:接地线采用优质热铜(或熟铝)压铸表面抛光压制而成,一般用来制作三分叉、四分叉、五分叉多种形式的低压接地线,该低压接地线工艺精致、结构轻巧,适用施工作业现场个人保安之用。

  用途:低压接地线主要用于低压线路及高于线路何电气设备停电检修中的二次防护, 防止检修线路中的感应电压伤害,为安检人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高压接地线是用于线路和变电施工,为防止临近带电体产生静电感应触电或误合闸时保证安全之用。防止因为电器漏电或产生静电而对人体造成伤害,当有接地线时,就可以将电荷导入大地,对人体形成有效的保护。

  保护接地线是为防止绝缘损坏造成设备带电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置的保护装置,它有接地与接零两种方式。按电力规定,凡采用三相四线供电的系统,由于中性线接地,所以应采用接零方式,而把设备的金属外壳通过导体接至零线上,而不允许将设备外壳直接接地。这在广电系统的配电房中的开关设备,中央空调机、发射机等电源开关设备和大耗电设备中尤为常见。

  接地线的方法

  1、产品在包装条件下,接地线存放在周围环境温度-25~40℃,相对湿度不超过85% 的干燥,无腐蚀场所。

  2、存放要专门定人定点保管、维护,并编号造册存放。存放位置亦应编号,号码与存放号码应一致。

  3、拆装接地线,应做好记录,交接班时应交待清楚。

  4、JCX-1接触轨专用线不得与其它线路线混用,领取时要注意专线专用。

  5、定期检查记录。应注意检查它的质量,观察外表有无腐蚀、磨损、PVC套管是否有破损或软铜线过度氧化、老化等现象,以免影响接地线的使用效果。

……

qlin注:
删去单位名称(以“……”代之),其余未变,论坛技术版块(含休闲版块)禁止广告;
此文疑似软文,阅者注意甄别。
2014 05 30

网友A:
接地对抗干扰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配电室会藏这些东西,以备使用。

网友C:
你发的这东西还真没见过

网友D:
这是挂在高压线上接地的,用于保证安全施工操作。与什么抗干扰没关系

网友E:
有这个还是很安全的
关键是要用上

网友F:
这个东西不是正常使用的,是在外线或内线电工检修变电设备或高压设备时,为保护维修人员安全使用的临时接地专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