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发那科oi-mc系统x轴sv430报警怎么解决。
一上电就报警。

网友A:
按车床举例:X轴报警430伺服电机过热,如一开机就报警,你可以更换电机后面的编码器,什么原因你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9537,如工作一段时间再报警,就要调出伺服调整画面,检查一下电机的工作电流,大于正常值(可以和Z轴相比较)就要检查一下机械部分,这部分包括电机本身的制动是否打开;机械部分是否过紧等。

网友B:
我们单位有一台滚齿机也是先430报警,然后364,365等报警,不过是偶尔的,重启又没有问题了。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