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楼主(2014-05-29):
各位老师,遇到直流调速器的励磁整流模块接的是220V的电压,接成单项整流模式,整流后测量输出大约有103V,我又测量了可控硅的触发电压一个是-5.23V左右,一个接近于0,负载接灯泡,问题是灯泡的亮度不能调节,哪里出现了问题啊!电位器完好。

网友A:
这还用问吗?触发移相环节有问题了。或者是硅坏了。

网友B:
    变成不可控的整流啦。
    逐步排除,先看SCR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又看见版主了!按照他这样看,整流是没坏的,也就是一向控制环节失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