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问题啦!

楼主(2014-05-29):
心血一热,买了一个全网络电视,50寸的,够嗨的了吧,10M的铁通宽带,也够用了吧,电视用的机顶盒退休吧!给人了!!可是这吹的老牛的网络电视,根本就不是这玩意!看电视TMD卡的厉害,就连最基本新闻联播都看不了了,嗨!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还是电视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小鹰直播,还有PPTV,主要是看新闻,和一些地方台!

网友A:
换20M电信光纤专线,绝对不卡

楼主:
哥哥呀!这么换……我还不如把机顶盒要回来了,看有线肯定不卡!!!

网友B:
我的体会:
用网络看电视我经历过的是:先是用电视机看,当时2M的宽带很卡无法看,后升为4M,可以看了,看3D都还可以,但有时会卡一下,有时要多次缓冲。后为另一台电视买了一个网络机顶盒甲,采用无线看,有时可看,有时很卡,结果又再买了另一牌子的网络机顶盒乙,基本不卡,能顺利的看电视,对两个网络机顶盒作过试验,对同一个台,甲卡的时候 换用乙不卡。卡不卡一是受网络的影响,这是主要因素,硬件及软件的设计也有关系,如我的甲产品比乙产品还贵,但效果还不如乙产品。甲产品还有个现象,到现在原因不明,该机看电视的软件升级一次,可以正常的看几天,后来就不行了,再升级一次又可以看几天不卡的。后来又不行了,不知是不是巧合?

网友C:
看电视的时候不要用网络,让它独占10m应该差不多。

网友D:
网速的问题

网友E:
高清的4M带宽足够了,全高清好像差不多8M.看电视卡一般跟他服务器有关.最明显的就是早上看很流畅,一到晚上就一卡一卡的

网友F:
是网络问题吧
电视要独享宽带才行

网友G:
好高级的样子 ~

网友H:
没有用过.

网友I:
还是有电脑电视做显示器把,这样快

网友J:
频道越来越多也麻烦啊

网友K:
网络电视啊还没有用过啊 现在数字电视还刚刚装啊

网友L:
真的是很强大啊

网友M:
呵呵,网络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你10M的共享宽带,说句不好听的,人多上网挤的时候估计只有1~2M的速率了吧,这个人多不是你能控制的。

网友N:
10MB  小盆友们都惊讶了,在这狗屎地方,你想有那个速率,打5折吧,太假了
我这里联通6MB,好的时候速度就400的样子,卡的要死,打电话问什么回事,马上改你好上网,过了几天又卡了,如此反复,都不耐烦打电话了

楼主:
回复大家,首先,我的宽带不是那种共享的10M的,我自己用,其次,我看电视时,都很少上网,因为我只新闻类的节目,,再就是,好像看直播节目卡的厉害,看电影差一些!这……主要是跟电视的软硬件有关?还是跟网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