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呵成,权当回忆温习了!

楼主(2014-05-30):
一气呵成,权当回忆温习了!空余理论知识,真要来实际搞自己要一天才能接线戳出来,实际搞自己不认识各个元件触点在哪,杂用!

网友A:
图画的不错,根据图就好接线

网友B:
画出两组熔断器来了。

网友C:
不会吧,接触器线圈接PE呀!

网友D:
嘻嘻,这图真的有玄机。保险用一组有问题吗?干嘛要两只保险呢?PE与N混淆是最要命的,电工一大忌呀。

网友E:
有点瑕疵,这个绘图软件打印出来显示的都太小了。

网友F:
问题如下:
1.熔丝重复有必要吗;
2.PE是接地线不是N线;
3.SB1/SB2这两个按钮有什么作用?远控用吗?看也不象,点动嘛,也不对啊

网友G:
FR 旁边应该有个热元件符号

网友H:
地线与零线混接,电工大忌

网友I:
SB1 SB2没有互锁吧

网友J:
没个电器件上的侧面都有接线示意图。

网友K:
装这么多保险也不怕电机缺相
控制回路的保险位置也不对

网友L:
这是工作台自动往复控制电路控制图,控制线路没有接单独的保险,零线与接地线混用。电路用了行程开关和接触器双互锁,这一块是标准线路。

网友M:
大侠指导才有进步。

网友N:
12楼主说的对啊。

网友O:
此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工作台自动往复控制电路控制图,控制线路没有接单独的保险,零线与接地线混用。电路用了行程开关和接触器双互锁,这一块是标准线路。
谢谢指点!

网友P:
这软件画的可以仿真啊。

网友Q:
这个控制很有问题哦!PE线应该是N线吧?

网友R:
楼上的说了几个地方要注意:1,接触器零线是N,不是PE.2,主电路上不用那么熔断器的。3,QS1-1和QS1-2位置没对。楼主的图应该是想做一个自动往返电路吧?

网友S:
楼主要努力的地方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S:

网友T:
楼主是保护接零吗。

网友U:
两组保险是画错了吧,实际接线不会是这样的。

网友V:
也挺复杂的,楼主要细心啊。

网友W:
建议控制回路也要熔丝

网友X:
回复 网友F:
防止机器未复位时调至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防止机器未复位时调至复位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