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变频器内部控制可行,多功能段子S1=正转H1-01=40:多功能段子S2=反转H1-02=41:多功能段子S3=一段速H1-03=3:多功能段子S4=二段速 H1-04=4:多功能段子S5=四段速H1-05=5:段速频率设置为d1-02=10hz:d1-03=20hz:d1-04=30hz:d1-05=40hz急急急!!【技能大赛训练中】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什么技能大赛呢?不知你要问的什么问题

网友B:
呵呵;真的是很急,问题还没说清就不见了;

网友C:
       段速控制应该是外控,不是操作面板。

网友D:
多段速控制和正反转控制,好像是必须使用触点进行接通和断开的控制的吧。
连接硬件线路,设置变频器多段速和正反转使用外部端子进行提供信号,PLC和触摸屏编制相关程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内部也可以

网友F:
楼主确实很急,没说清楚呢

网友F:
不过本人专搞出人意料的东西,你问的应该是电机项目吧,呵呵
你用不用PLC呢?
你好好检查下PLC的输出并好好看一下变频器手册估计你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赛:电机装配与运行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 接线都没问题可是 PLC有相应的 正转或反转、1段速输出时,变频器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题目是使用触摸屏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您说的对,我们PLC有相应的正反转和一段速输出了,可是变频器没反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使用变频器操作器运行时可以的,就是控制回路端子运行就不行了,触摸屏连接PLC控制的我们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有相应的输出,但貌似正反转和一段速对变频器没感觉,二段速、四段速变频器有显示,三段速时一段+二段的它只显示二段速频率,多功能端子换了一下正反转和一段速还是没有反应,之前完成过完整操作。方法是相同的,就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求助

网友D:
变频器能正常运行的根基,只有两个信号。
一个是频率信号,一个是正反转信号。当使用多段速功能进行控制的时候,多段速端子可以理解为频率信号。
当两个基础信号正常,而变频器不正常的时候,请检查或者更换变频器本体,或者检查变频器本身的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那它会不会是某些功能坏了。因为它PLC有相应输出时一段速频率不会显示,二段速和四段速频率能正常显示的,三段速时一段速加二段速的频率它只显示了一段速的。我认为是一段速坏了。端子换了也没用。二段速和四段速频率有但正反转转不起来我认为正反转功能坏了。你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网友F:
先排除硬件的问题再说别的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既然是比赛,那么就会有奖金或者奖励再或者奖品。
国内的普遍情况都是往钱看,就是存在作弊的可能性。
但愿是我多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是在训练。。。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愿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G:
9184634 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单位的,或是什么行业的,什么时候比赛。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是哪里的?参加的项目是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装配与运行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在校学生,参加电机装配与运行检测

网友F:
回复 楼主:
问你老师去

网友D:
呵呵,叫个学长帮你看看硬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己解决了。!

网友H:
 多段速控制应该是外控端子,不是变频器操作面板控制吧?或是PLC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