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有一台高压10KV绕线式电机,转子电压900V,转子电流450A,请问,转子电缆线用普通电缆185铜线可以吗?

网友A:
电缆耐压标称别低于900,保证启动或转子开路时的绝缘。普通VV185单芯电缆载流量似乎比450稍小点,如果电机不满载运行,从电流来看倒也可以用。也要看敷设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普通电线电缆标称都是750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转子不开路,不进行转子调速 ,是不会有这么高电压的,如果是液阻启动,也就是启动时电压高点儿

网友B:
不要这样用
不行的

网友C:
普通电缆耐压不会超过750V,你的转子电压已经达到900V不怕击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