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有台校平机采用分组驱动,使用两台37KW电机带动。能不能选择施耐德ATV61HD45的变频器,我看说明好像61系列主要是风机和泵的。是不是应该用71的?(校平机工作时应该是低速大转矩。)

网友A:
        校平机是什么类型的负载啊?
        个人认为可以用。

网友B:
如果你还没有购买,请直接定购成ATV71系列;
如果用ATV61风机水泵型的,一定功率要放大,另外很多功能是没有的;比如矢量控制,在低转速时力矩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如果你手上已经有现成的ATV61,不妨接上试一下,如果没买,还是直接用ATV7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没买。选型的时候是选的71,但是61的价格便宜些,采购的问我能不能用,我也不敢肯定。校平机工作时一般是低频高扭矩的,但是风机和水泵都是启动的时候扭矩大。相当于一个一直带负荷,一个是刚开始的时候带负荷。

网友B:
呵呵;这个不能贪便宜,你真买ATV61功率放大二级的话你看一下价格还能便宜吗?

网友C:
嘿嘿,要是我,就买自己熟悉的品牌,西门子的,恒转矩控制特性的,便宜的贵的都有。你这是想一拖二吗?也就是两台电机用一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如果是,变频器要选大,也就是比74kW还要大。这是出于安全可靠性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对一的,电机是10级的,变频器选大一级保险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一对一就无所谓了。选恒转矩类型的变频器足矣。只要使用的电流小于或等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OK。

网友B:
ATV61相当于SIEMENS的MM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