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西门子200plc 输入输出能不能用同一个电源?

网友A:
    建议不共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下理由吗?电气柜太小,两个电源不好装,用PLC自带的24V又怕供电能力不行。

网友B:
公用会怎样???

网友C:
看输入输出点类型。公共端都接24-,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我认为电源够大就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理由吗?电气柜太小,两个电源不好装,用PLC自带的24V又怕供电能力不行。
   输入用自带电源,输出用另一电源。

网友E:
呵呵;首先这个是对DC/DC/DC的型号来说的;
外果有外部的DC24V开关电源,输入/输出都用外部的DC24V电源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AC/DC/RLY类型的不能用吗?

网友F:
输入一般都用内部的,外部用一个,输入不受外部影响,这样安全。

网友G:
一般输出端多是外面供电的

网友H:
是不是可以分两个断路器。

网友E:
呵呵;对于AC/DC/RLY型,输入直接用PLC上的自带的DC24V就行了;
输出继电器可以直接带负载;

网友I:
西门子我不知道 日常我们三菱 台达 欧姆龙都是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