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现有若干模具,模具分类大概有6种(根据模具的长度),模具里面加混凝土,不同的模具所加混凝土的配料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准备通过在模具上打上条形码,配料站根据条形码进行配料。过程如下:扫描器扫描到条形码输入到组态王里,组态王要对此条形码进行处理,变成汉字显示(规格、日期等等)并且也能够形成一个控制变量(一条指令)发送到plc,再由plc控制现场的设备(皮带传输,称重模块,搅拌等等)执行相应的配料方案。
请教大家关于组态王对条形码的处理如何编程?此方案设想可行吗?

网友A:
直接PLC读条码 PLC来选择配料 组态王只采集和显示

网友B:
扫描枪扫描到条码发送至PLC再由PLC上传到组态王,也可以直接发送到组态王;
由组态王创建配方,由组态王根据条码选择配方下传到PLC;
作过这样的项目,不过不是用组态王,是用的触摸屏,在触摸屏里预留了1000组配方空间给用户,由用户自已添加配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可能用组态王实现类似ERP的功能。从订单、计划生产表、选模具、配料、合模具、蒸养、成品、入仓库全过程监控,或者就是现有的ERP软件与组态王之间可以通信控制不。

网友B:
可以的,组态王可以操作数据库

网友C:
组态王连接工厂内部的生产管理软件或者进销存软件,需要做硬件连接并设置两个软件的通讯格式和端口。
联系组态王公司以及本公司使用的生产管理软件或者进销存软件的提供者,进行开发通讯格式和通讯端口。
也就是需要投入资金进行软件的二次开发,不是很容易就能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