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FX1N里的M1000~M7999文件寄存器怎么用?
当我想存储文字“你好!”怎么用这个文件寄存器呢?

网友A:
    存在D寄存器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啊,能举个例子,怎么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1N里的M1000~M7999文件寄存器怎么用?
当我想存储文字“你好!”怎么用这个文件寄存器呢?
   你个马大哈。
   应该是:

   FX1N里的D1000~D7999文件寄存器怎么用?
   印象中,没有中文存贮功能。
   可以把中文“你好”转换成某个代码,然后可以存到D寄存器。读出时,反查代码再送显示。

网友B:
呵呵;
首先M1000这是个内部继电器,只是一位;
如果是D1000,这是内部数据寄存器,是存数据用的;
另外PLC用这个的话,是要以牺牲程序的存储区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