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4-05-30):
ABB的交流接触器,A50-30.用那个品牌可以替代。请指点。

网友A:
如不考虑安装问题,任何一个品牌的接触器都可以代用。

网友B:
替换跟品牌没有关系,看参数和安装尺寸。

网友C:
ABB的接触器很难找到相同安装尺寸的,买一个ABB的换上去不用麻烦,反正也不是很贵,水货也就200元左右

网友D:
只要对安装尺雨没要求,按相同参数找就可以

网友E:
50A的触点容量,换谁家的接触器都可以。

网友F:
看最大电流选择合适的接触器

网友G:
如不考虑安装问题,任何一个品牌的接触器都可以代用。就买正泰的吧,还不错的,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