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细节 大麻烦

楼主(2014-05-30):
今天去试车间维修一台机滚道电机不转,由于是前天晚上报修的,维修工认为是电机坏了,故把电机拆到维修间了。但我认为SEW 的电机一般不会坏,量了一下个相电阻都正常,就拉到车间接上电机线,但按滚道进它就是没反应,再看M420变频器报F0001故障,一开始认为变频器设置不对,调了老半天还是不行,后来属性把电机搬到变频器边上重新接线试验都ok ,遂认为电机线有问题,查线路发现中间有好几段是接起来的,重新换一根整线,试验OK。怀疑中间接线跟地之间有阻值了。电机线就应该用整根的,不应该接起来。

网友A:
电工这行就得心细,善于分析。

网友B:
要胆大心细

网友C:
F0001故障代码表示“过流”,首先就要检查电机和电机线

网友D:
呵呵!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E:
都报故障了,那主按故障指示查就对了

网友F:
    找到ROOT原因啦。现场很多事情都想图省事,不过设备总是很好的话,公司上层该想减员增效了。

网友G:
电机线应该想到,我们一般也不怀疑接线,但有次是中间有滑环出了问题,才从此惊醒。

网友H:
这种追踪故障源的做法值得赞赏。凡事就要刨根问底的去追查,非弄个水落石出不行。这种认真的态度。欣赏中....

网友I:
如果是变频器运行就跳过流的,大部分是电机或者是电机线接地,我是一个省的总售后,这种问题遇到很多,一个电话就搞定了,不过楼主很细心,赞一个

网友J:
确实细节很重要的  以前我们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电阻耽误了好几个小时

网友K:
楼主很敬业啊

网友L:
维修中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网友M:
电机线我们多要求中间没有接头的啊

网友N:
接头没处理好

网友O:
负责任的电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