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我刚接到一台三菱的A700变频18.5KW故障是上电显示正常开机就报欠压我看了下主板它有二个可报欠压。因开机报故障查了下主电路它用可控硅控制直流电路。请看下我画的电路。我接上三相电源后可控硅上的G极上怎么测不倒它的直流控制电压。请帮我分析下是否有直流电压。它是怎么控制和

楼主:
上图不清楚看这个清楚一点吧

楼主:
我刚才没说清楚,是开机有负载才报欠压

网友A:
只有运行后在预充电电阻上产生电压使tlp543有导通条件。可能tlp543j损坏了。或者有虚焊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试换下

楼主:
咸工和高手们我再问下,我昨天查到了TLP543J芯片的电路,里面2脚和3脚是有一个发光二极管的。这个发光二极管是那里控制的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A:
当然有关系了,使用光耦控制可控硅,看到tLp6脚接的是内部可控硅的触发脚.你最好看看tlp543的7脚是不是接24V电源路过这个线断了,你也别想触发可控硅了。

网友B:
搞定了就好。三菱740-15-18.5kw,是三菱里的特殊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