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行车问题

楼主(2014-05-31):
想问一下师傅们,5吨行车有几个电机,分别是多少KW的;10吨行车有几个电机,分别是多少KW的;20吨行车有几个电机,分别是多少KW的.自己装一些行车遥控控制箱,不知道电机大小,所以不好选接触器大小啊。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4个

网友B:
不是按设备需求制作的遥控箱吗?
难道制作设备还要靠想象或者别人的随便建议就马上掏钱投入制作?
或者只是制作样板摆放在店里进行促销吗?

网友C:
如果你是给企业行车改遥控器的话,带个遥控器到现场就可以了啊,不用做现成的啊,遥控器对行车都适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那我到现场去改吧